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田宫虎1

楼主(2012-01-24):
田宫虎1 是不是不可以控制 启动和四火的

网友A:
只能通过关控来实现

楼主:
关控?具体操作如何啊??

网友A:
就是在坦克开关开了以后,把遥控打开就是启动,把遥控关闭就是熄火,不过这招对一些高级控不灵,因为有油门保护的存在

楼主:
天地飞6a 够低级无 明天试试

网友B:
先把天地飞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A:
得取消失控保护,没天地飞,不知道那个怎么弄

网友B:
还是把宝贝架起来吧,不然天地飞的接收机没信号,指不定要让你的宝贝全油门向前冲呢……
“驾驶员阵亡,我们无法控制车辆”嘿嘿

楼主:
哈哈!我试过两次,在桌面上,幸好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