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测试记录

楼主(2012-01-24):
请帮助分析一下是神马问题

楼主:
请老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4号电机的线差错了 任意对掉2条线

网友:
原地托马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号电机的线差错了 任意对掉2条线

又检查了是按说明书插的,我会试试的。

网友:
说说配置,,,来张静态相,,

网友:
重复看了几次,,感觉电机反了,,,

网友:
电机反了

楼主:
先是调了两根电机线没解决,然后把电机对调了,看上去没问题,明天继续试机!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lz是在秀绝技...

楼主:
如试飞视频、图片把电机对调了一下,问题解决了。求解?

今天试飞起落3次炸鸡

原因分析:风力3级难以控制。温度零下6—7度JJ坚韧度会大打折扣。新机、新手缺乏控制能力。

检查维修继续试飞!

网友B:
真凄惨,才懂就挂了,

网友:
不是桨的安装问题,就是电调电机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凄惨,才懂就挂了,

我理解:能飞的时间比维修的时间要少的多,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试飞视频、图片把电机对调了一下,问题解决了。求解?

今天试飞起落3次炸鸡

原因分析:风力3级难以控制。温度零下6—7度JJ坚韧度会大打折扣。新机、新手缺乏控制能力。

检查维修继续试飞!

总结的不错,我的机架臂大部分也是这个部位断掉,当地温度和你的也一样,为了减少炸鸡时炸飞的概率,建议不要安装原装脚架,换用发泡塑料代替,有一定的缓冲作用,看看我的图!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我也是准备加装减震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不断练习不断就会小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