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8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1-24):
ZI8果冻严重是什么问题呢 内存卡的话 用什么卡比较好 !!! 求用的好的魔友推荐款 或PM个连接 !!!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用 CLAS 6以上就可以了 最好带机去买 要正野货的卡才OK哦

网友B:
果冻通常是由于震动造成的,然后还要关闭Zi8的AVS。开着的话画面错位比较严重,果冻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