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车个蜗杆

楼主(2012-01-24):
(无正文)

网友:
这个蜗轮好眼熟呀!

网友A:
蜗杆应该使用比涡轮硬的材料  这样的蜗杆不耐用

网友:
是什么上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应该使用比涡轮硬的材料  这样的蜗杆不耐用

理论上是的!当蜗杆不是问题的时候.........当涡轮比较难得的时候.........

网友:
也可以在车床上把涡轮洗出来,以前干过。

网友:
好像角度不对,一般蜗杆压力角20°

网友:
貌似弄反了

网友:
这个蜗杆要不了多久就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