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三个电机分别怎么接线??

楼主(2012-01-24):
搞了几个电机,想作为动力搞点啥机器,但都转不了,也不知道怎么接线。
第一张是换气扇上拆下来的,有三根线,红黄蓝
第二张是脱水机上拆下来的,三根线,红红黄
第三张不知道好像是老唱机上还是哪里的,有6根线,其中白色的不是铜丝,是那种白色的金属丝那种。
三个电机怎么接都不转,只是嗡嗡响。但电机应该是不坏的,请知道的一一回答吧,谢谢!

网友:
不知道。。。。顶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上去!!!

网友:
加启动电容

网友:
第二个我有。电容是4微法450V  CBB电容。

网友:
要加启动电容才行,启动电容的容量是功率的十分之一

网友A:
最后一个老古董是哪里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老古董是哪里搞来的

好像是老唱机上的,还有两个圆的铝盘了。我把线瞎接瞎弄,只有嗡嗡声。气死。

网友:
60年代的电机

最后一个电机 是 上海录音器材厂生产的 盘式磁带录音机马达,   是2速度的, 这个接线图 如果找到后 再回贴.

网友B:
研究一下吧

网友:
不用问了,也不用答了,卖铜吧.

楼主:
只能研究了,也确实只能卖铜了,不会弄啊~~~

网友:
前面二个要加启动电容,假如不加,加电后腰手动转动一下才可以启动

网友:
和我的爱好基本一样但前面那两个电机打死我都不会要的,后面的我如果不弄回来晚上会睡不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一下吧
这个我得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