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多轴的人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浆

楼主(2012-01-24):
好几副1045正反浆里,居然发现有一只浆的螺距有问题,也就是浆的攻角,外观看不出任何问题,我也是换到我的固定翼上才发现的,怎么开大油门没拉力 啊,难道是电机反转了,自己检查,没反啊,仔细对比,原来是 这只浆的螺距有问题.所以,多轴起飞的时候如果有一脚始终拉力小,估计就是浆的问题

网友:
学习啦,以后应该多点注意。谢谢!

网友A:
〝外观看不出任何问题 〞  是因为换到固定翼上开大油门没拉力而断定〝 原来是 这只浆的螺距有问题 〞???

网友:
不明白,lz有照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看不出任何问题 〞  是因为换到固定翼上开大油门没拉力而断定〝 原来是 这只浆的螺距有问题 〞???

外观仔细看看不出问题,知道很认真的去对比螺距,才发现了问题 ,如果你不拿一只正常的浆对比,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B:
很早就发现了

网友:
看来真正玩的话一定要好桨啊

网友:
是有这情况!桨叶角度有问题,飞起来很困难,我就买到过一次,怎么也飞不起来,换12寸、8寸桨jj飞的都正常,就是10寸的不行,还是问了卖家,卖家讲了实话,有批次桨模具出问题,等发现问题已经买出去不少,也搞不清楚买给谁了,可怜啊!不少买家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问题飞不起来,没给卖家提过这问题,还好卖家还不错,换了一批1045桨,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早就发现了

很早就发现了,为什么你不说?都马后炮了,还上来好意思说,你不觉得那什么吗

楼主:
为什么之前都没任何人出来说这个,要知道,很多人飞不起来或者不好飞就是这个问题,建议大家以后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共享的心得和技巧,都及时和大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