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问题?

楼主(2012-01-24):
好久没飞,昨天拿来玩,发现控好像有点问题,美国手的,右手摇杆副翼通道左右打足都是98,没办法到100。升降通道是摇杆回中为20,最上点到100,最下点到-70,如果微调回中为零的话,最上就到80,最下点就到-90。然后查看SWICH RING菜单看的时候显示升降通道-20,副翼通道-2,这是什么原因,是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麻烦高手指点!

楼主:
是不是要重新校准一下摇杆的中立点和行程啊?
可是我的还是⒈0版本的呢,是不是要先升级到⒊0以上版本才能校准啊?

网友A:
直接升级4.1版本吧,可以到futaba-rc.com下 载,升级过程需要自备一个2G或一下的SD卡。

楼主:
好像看到铁汉说⒈0版本也可以进入工程模式,准备先试试看,成功了先用着我,以后再考虑升级,毕竟升级有风险,特别是我这种身边没人带的人。

网友B:
说明书没看懂吧? 可以设置end point的。

网友C:
先看下是不是动过微调什么,如果新建一个模型再查看还是有问题就只能校准了。

楼主:
新建模型什么的都试过了,微调了也没用,肯定是飘了。

网友D:
我的T8FG的电位器。。也磨损得很利害。。。怎么搞都会漂中立点了。。我也是美手。。就一个尾杆漂。。。已是升级过3.0了。。。怎么校正都是没用的。。那个校正只能校一点点。。大漂的话。没用。。只能换电位器。。我还在查看。。有没有这个电位器换呢。。不知是。。5k的还是。。多少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