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焊机求助

楼主(2012-01-24):
我想台zx7-200焊机,就是不知道该焊机能否焊3.2焊条?如果能焊, 是否能持续?望各位兄弟知道或用过的, 介绍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买的是伟创,用着还行.

网友B:
买佳士或者瑞凌的吧 我的是TIG-180A 氩弧焊和手工焊 很好用 曾用3.2的焊条焊过一整天的 用了一包半的焊条 到现在一直很好用

网友C:
佳士,没问题 连续用,没问题

楼主:
嗯,买zx7-300的家里没有三相电, 只有zx7-200是两项电

网友D:
佳士 没问题 只要确保电路没问题就好 用3.2的时候确保电压要够 进线至少要有6平方 完全没问题

楼主:
电压要够 进线至少要有6平方, 这个能办到

网友E:
我也正想买,看好淘宝卖的佳士宝(可能是你们说的佳士)ZX7-200 网上搜了不少信息 都说3.2焊条没有问题 至于牌子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款耐用 据说佳士宝算是国内比较出色的了
感觉焊机多花点钱买个直流的比较好效率高 对线路要求低 体积小 交流比较耗电 不过直流焊机容易坏 修起来很麻烦要寄到维修点

网友E:
另外还有个150型号的价格便宜点电流小 我也正在考虑买哪一款

网友F:
200的佳士宝淘宝598,应该还可以,3.2的没有问题的,我是准备入手上海米勒,因为本地有这个,和淘宝差不多价格,这个假如经常使用,省下来的电钱也够本了。

楼主:
主要他的持续焊接能力, 就是负载率, 能否长久

网友G:
3.2的焊条110a的电流就可以了。
一般zx7-200的机器最大电流大概在145的样子,连续烧3.2的焊条是没事的。

网友H:
我只会焊,不会选焊机:funk:

楼主:
就怕虚标电流, 哈哈哈

网友F:
一般逆变的你把标识的×0.7就可以了,就知道实际电流了

网友I:
我家的焊机也是200的,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3.2的焊条,用它焊接5毫米的角铁感觉还是有那么点点小,但是可以用,很方便,我是10平方进线,直接从漏电保护器出线用6平方实心铜线连接了一个32A的三厢丝线插座连接到电焊机,用起来还蛮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3.2焊条是最常用的, 如果3.2焊条打不开, 就考虑了

网友J:
我用锐龙的ZX7200T感觉很好。毕竟是上市公司的产品应当有保证。长时间用3.2没问题。4.0的焊条没试过。

楼主:
锐龙可是和瑞凌一家呀,

网友K:
直流、交流、逆变、方波、大功率场效应管、手弧、氩弧、两用。。。。。。真不知道如何选择了,

楼主:
我觉得家庭两用最实惠,就是不知道焊3.2焊条怎么样,能持续一个小时就好了

网友:
 最好买200A的。我买了一个160A的实际是120A左右。用3。2的点吃不消。

楼主:
回复 网友L:

估计是虚标电流, 你买的不是名牌产品吧

网友:
ZX-7.200 的电焊机是直流逆变焊机.大多数是两用的.负载率65%.满足家用.效率95%.所以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台zx7-200焊机,就是不知道该焊机能否焊3.2焊条?如果能焊, 是否能持续?望各位兄弟知道或用过的, 介绍下, 小弟不胜感激

这个可以焊接3.2的焊条,剩下的就是选厂家了,产品差别很大,说是IGBT比较好,耐用点。

网友:
今天问了一台150的价:500,只能烧2.5焊条,体积只有一台常规稳压电源那么大。

网友:
买瑞凌和瑞隆都行  瑞凌还上市了  现在的很多家用电焊机都是仿照瑞凌的 一般家用的电源都是场效应管的  最好买品牌的  因为售后有保障

网友:
锐龙ZX-7 200T的机不知实际有多少A呢?

网友:
如果有想深入焊接的打算,一步到位买个好的。随便用用的话,随便买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能随便, 买个不好的, 气人呀,耽误事呀

网友:
瑞凌,没问题,号称连续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