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甲醇发动机和油箱怎么连接?

楼主(2012-01-24):
请教甲醇发动机和油箱怎么连接,我的油箱有三根管子,最上面的那根是增压的,连接排气,还有一根是连接油针下面那个口的,另外一个加油的管子,不用的时候要怎么安置?有没有大哥给几张装好的图,是装在飞机里面,不是在外面安装,

我的飞机就是这样的,有类似飞机的魔友   给我几张你们安装好的图,谢谢了·

网友:
加油管不用时用油管夹夹住就可以了。

楼主:
  管子怎么绕都无所谓嘛?

网友:
加油管可以不插。

网友:
把加油管对折再用细线绕好最简单了

网友:
 LZ这发动机35元一个的那种吧15级的, 劝你还是别用在飞机上,很垃圾的。油针不好调试,还是买个三叶的好。我有一个这样的发动机都丢柜子里面不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动机确实不咋的,买飞机给送的,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一套,所以凑合先点着试试,我知道那个发动机很垃圾, 确实也有准备换发动机的想法,最近不是赶上过年嘛,等年后入一个

网友:
找个塑料棍堵上,加油时拔去棍

网友(2015-10-11):
百度文库里,有一篇文章:甲醇发动机油箱安装图。说的很细致

网友:
加油管可要可不要,要的话堵着就行了,不要得话从进油管加油就可以了

网友:
别装了  这个飞机飞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