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的Y3炸鸡后再飞为何狂抖?

楼主(2012-01-24):
搞不懂啊~炸鸡断了一只桨而已,想办法用膨胀螺栓和502把桨固定好了,但是一加油门就狂抖啊!!
感度降低和加大好像都没什么反应…………
炸鸡前都是好好的啊~ WHY?

网友A:
是不是轴撞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歪了会抖?不像啊,是整个飞机的狂抖,不是电机轴弯了那种小抖动

网友B:
KK 板上的陀螺仪的引脚松了。检查roll和pitch的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这就严重咯……
炸鸡会不会导致脱落反向呢?现在有个桨是粘在电机上的去不下来,不敢随便调陀螺

网友C:
KK 板上有零件冷焊了,接触不良

网友D:
有图吗?看看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