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的第二架复材,Binary 3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2-01-24):
我的第二架复材,Binary 3大家帮我看看!
电动的折腾的差不多了,最近开始折腾DLG,可我所在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飞DLG,也没见过高手是怎么飞了,也不知道自己属于那种水平阶段,那些地方有问题,需要提高。请模友给点意见!谢谢!
Binary 3,D47舵机3个,没有开方向舵,完成后265克,配重6克,起飞重量271克,(含2S400mah电池32克、接收7克、飞梦高度计1.X克)直接供电无BEC。

楼主:
不知道出什么问题,编辑不起,下面是内容

电动的折腾的差不多了,最近开始折腾DLG,可我所在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飞DLG,也没见过高手是怎么飞了,也不知道自己属于那种水平阶段,那些地方有问题,需要提高。请模友给点意见!谢谢!
Binary 3,D47舵机3个,没有开方向舵,完成后265克,配重6克,起飞重量271克,(含2S400mah电池32克、接收7克、飞梦高度计1.X克)直接供电无BEC

网友:
我的还在装。。。自我感觉很多地方走了弯路,胶用得也偏多,然后是打算使用3114舵机三只,反正我估摸着装完重量就奔着300去了,不超过就算好的了。

你这飞机感觉重量不错了,飞的怎么样我也没法评论。

我打算不加方向舵,左右两侧都装上抛飞用的手柄,玩左右开弓。

感觉这个飞机结构设计还不错,就是机翼连接V形翼台的四个点强度显得不足。

目前看来就算航模退烧一架DLG也满足不了我——虽然得等到今年夏天风小了才会开始飞。终究得有一架带方向舵的体验方向舵加上反角方式的操控。

楼主:
翼台强度没问题,放心用,不过重量一定要控制,如果超了300克,就失去了DLG的乐趣,我上一台复材,多次修补以后重量达到290克。没飞这架新飞机(272克)之前还勉强,比轻木入门级好些,飞了新飞机,完全有全新的感受,完全能感受到飞机如同在水中游的感觉,空气变的很粘稠!

网友:
装得很干净。D47不好买吧~我那台也是d47,感觉的确不错。

lz是哪里的?如果是广东省内可以一起飞~~~

网友:
天使上见过吧?

网友:
呵呵3K碳布加强的
好机

网友:
你牛 也没见过高手是怎么飞了  呵呵  你就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