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看看这3相开关能否改单相用?

楼主(2012-01-24):
原来用的三相电机,家里只有单相电,所以买回来只好换了单相电机,可是开关却不能通用,兄弟们帮看看能不能改,怎么接法?谢过了,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合家幸福!

楼主:
试车了一下精度感觉还可以

网友:
少接个线不就得了

网友:
只接两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要实现开关功能,就接俩根就可以了,要实现倒顺转,可要费点功夫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 !?

网友:
看这个示意图,也许能帮到你.这个适合用在三相电机加启动电容改成单相使用的场合.220V电源不分正负.图中进线中间哪个是空的.你要用万能表测出这个开关是靠那两极对换变相,空的那个只能是变相两极中的一个.

网友:
如用的是原状的单相电机,上图中电机进线V和W任意空一个就可以了,这样就不能换转向的.实际接线可参照原接线

网友:
你要是在武汉,我可以帮你改,以前贴子里有问这个问题的,翻老帖啊

网友:
改时用万用表量下就行了。

网友:
只接两根线

只接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