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X 450调试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1-24):
我的3GX 450原来有两个问题,1)电机转速不稳,有时会突然转速变大,有时会突然转速变小。2)尾部锁不住,我用的是JR DSX9-2的遥控器陀螺仪感度调到了60%,但还是出现尾部抖动的问题,再调小到55%左右,尾部就锁不住了。今天试了6块电池了,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了。重新设定了电调以后,再也不出现电机转速不稳的情况了。但第二个问题,尾部锁不住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现在的情况是,可以把GYRO的感度调到100%,不出现尾部快摇和抖动的情况,但不管如何调尾部的联杆,都已经调到最顶头了,再重新设定中立点是,两边行程都明显出现差距了(尾部对准自己)左行程就只有一点,右行程有很大。但一飞起来,还是出现飞机逆时针微微转动的现象,不管怎么调,都是这个样子。最后,调了微调为4.问题得到好转,但有时还会出来顺时针飘转的情况,不能稳定锁尾,还是存在微飘。有哪位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正解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温飘,对于这个问题比较难搞,绝大部分是某个高频震动做成,也就主要是找尾巴那个位置有可疑点查了,如果震动怎样也找不到那里,哪只好在为3GX避震入手。玩亚拓的舵螺少不了要这些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