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活塞 求问!

楼主(2012-01-24):
我要个设备,需要在300度左右的高温下工作,我要问一下,现在是用人工滴加高温液体的,速度慢,工资高。我想用注射器原理来做一个,但是不知道是用图一的活塞结构合适,还是用图二合适?

网友:
你去百度一下“点胶机”,因该有所启发,我觉得功能类似

网友A:
300度啊,什么活塞可以这样用?即使有也是相当贵,损耗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度啊,什么活塞可以这样用?即使有也是相当贵,损耗大

你去查一下柴油机的气缸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查一下柴油机的气缸温度
人家说工作介质是液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过了。貌似  点胶机都是常温的啊。我不知道那样的结构,可不可以用到30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高速运动的。一天也才来回5次。

楼主:
难道我去拆个发动机?

楼主:
看来也就模型发动机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了。貌似  点胶机都是常温的啊。我不知道那样的结构,可不可以用到300度

控制胶量可以参考那个机器
300度环境温度的话可以借鉴气缸活塞环的方式来密封,

网友:
具体什么介质,如果对量的精度要求不高我选第二个,精度高的话因为气体遇到高温会膨胀,如果出口不加电磁阀会多溢出液体!!!!

网友:
300度的高溫
使用活塞機構的話
密封件撐不住的
所以也沒人這樣設計

高溫定量流質控制
最常見的機構是螺桿機構
螺桿旋轉將流質擠出
停止後流質也就停了
去看看注塑機的料筒螺桿結構就對了
一般塑料的溫度大約在250-350度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