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疑惑~重拾绕焊机计划~不管它,初级绕完

楼主(2012-01-24):
铁芯宽是6cm的,我准备把叠厚做成8cm(实际铁芯截面积应该有45平方mm),中间窗口面积是6cm*16cm=86平方cm,初级用手里的双丝包铜线(带丝外径3.4mm裸线直径是3.04mm约7.26个平方做初级倍有余了);请教的问题:1,这样能达到多少KVA?2,次级线需要多少平方(需购买所以略有余量即可,自己估计次级按电流160A算用线约40平方,但不知是否能输出这大大电流)3,输出电压多少合理些(我没合适算法,瞎估的:初级做203~220~237T,次级65T,初级做抽头来调查输出电压为60~65~70V);4,窗口是否能绕下线(估算窗口初级绕5层,每层可绕50匝,层间用黄腊带绕一层,每层5mm*5层*窗口长160mm占窗口面积40平方mm,剩下48平方次级能否够用)5,可否初次级不抽头直接用可控硅调节?请各位老师老兄不吝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55千瓦降压启动包的金沙片和带孔垃圾片,准备全用好片

55千瓦降压启动包的金沙片和带孔垃圾片,准备全用好片

一天一点点,叠了下片子。需要外买一些绝缘纤维板做线圈骨架,次级线想法解决,急了用电缆剥线

一天一点点,叠了下片子。需要外买一些绝缘纤维板做线圈骨架,次级线想法解决,急了用电缆剥线

车底找块橡胶和桌脚,锯磨车钻做了个小锤,又做了个骨架,损失一个52的开孔器

车底找块橡胶和桌脚,锯磨车钻做了个小锤,又做了个骨架,损失一个52的开孔器

拆线包才发现里面是4平方的线,凑合吧~绕了115圈了,计划240左右看线是不够了,最后加别的线吧

拆线包才发现里面是4平方的线,凑合吧~绕了115圈了,计划240左右看线是不够了,最后加别的线吧

初线绕好,5个头。4平方线186-202-220-242-255(计划269线不够了)匝。粗制线模很败兴差点坏事

初线绕好,5个头。4平方线186-202-220-242-255(计划269线不够了)匝。粗制线模很败兴差点坏事

网友A:
传说中的金沙片?我做了个,浪费了近500元,还是四年钱的500元啊,单相用2。0焊条能用,2。5的就吃力了,老粘,还有没用半个钟头铁心可以烫手出水泡,现在扔仓库里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金沙片?我做了个,浪费了近500元,还是四年钱的500元啊,单相用2。0焊条能用,2。5的就吃力了,老粘,还有没用半个钟头铁心可以烫手出水泡,现在扔仓库里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好。。。。。
老哥用的铁芯多大啊?请提供一下详细数据做个参考,像初次级线径匝数和铁芯面积这些谢了!

楼主:
测了已有的铁疙瘩,是初级380~220输入,弱中强三接线头输出的。380输入实测:(402伏)输出空载37~42~48伏,其中强档(48伏)短路电流200安,3.2焊条焊接电流140安,焊接电压30伏。问题:有必要把输出空载电压做成60~70伏那么高吗?网上不多的数据都是60至70伏!

网友:
得不偿失 时代在发展  哪还有用交流焊机的  费电不说还费铜 焊缝质量差  那个价钱不如买个直流焊机

网友B:
160A如果安暂载率20%的话次级导线面积为40X0.2=8平方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杂牌故障率高啊,我们这价格也高,杂牌不含附件160的最便宜八九百,修起来也麻烦,再说动手也是个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A如果安暂载率20%的话次级导线面积为40X0.2=8平方就够了
意思是不需要按实际输出选线?那我拿个风扇强制降温并用20~30平方线就能做到50%以上的暂载了?8平方感觉还是太小了内阻估计太大了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故障率高啊,我们这价格也高,杂牌不含附件160的最便宜八九百,修起来也麻烦,再说动手也是个意思哈!

牌子的配全了,700多也够了

网友D:
楼主你好,谢谢你的信任没用淘宝买的我的东西,给我个邮箱地址,我给你传一本书,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需要按实际输出选线?那我拿个风扇强制降温并用20~30平方线就能做到50%以上的暂载了?8平方感觉还是太小了内阻估计太大了不好用啊

可以的。

网友:
计算很麻烦,需要很多参数。参考现有的焊机作个评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谢谢你的信任没用淘宝买的我的东西,给我个邮箱地址,我给你传一本书,对你有帮助的
太感谢了!ypj017@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里有个三四年前四百买的,铁芯面积看起来差不多大,就窗口宽了些,看输出线像是3*8的,我还是尽量找二三十平方的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上没找到现成的数据都是一鳞半爪的,手里有一个不想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哥次级要是用8平方绕的话,输出电流小就是肯定了!焊机电流每平方都是按3~4个电流算的,4*8=32安;就算短时间超荷算10安也才80个电流(实际还受线圈自身感抗影响电流更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郁闷得狠,附件下 载说是不存在啊!

网友:
那事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500多块钱就买一个16-200A的直流逆变电焊机.很好用.只是负载率低一些.但是作为DIY 已经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