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为什么我开启混控开关后 我的副翼和我的尾翼联 ...
请问大家 为什么我开启混控开关后 我的副翼和我的尾翼联动了呢?

楼主(2012-01-25):
好像那个遥控的混控是CH1 和CH2 可能这两个一个是副翼一个是尾翼的, 我怎么才能把它改成副翼和垂尾联动呢 垂尾应该是CH3 我的
遥控器
是这一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d=76010820&
还有个问题 我开二战机 反向偏航明显吗?
谢谢了

网友A:
玩模型建议LZ还是买个好点的控吧,说实在的这样100多块钱的控用起来真的很担心的。

网友B:
下单翼 反向偏航不是那么明显 用Y线简单! 混控设置很蛋疼 我的DX8 到今天我都没搞定 那该死的说明书就少了那混控设置那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