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履带区有高手会在控上改机械混控么??。。。。。

楼主(2012-01-25):
改个1:74的小坦克玩玩 ~  想用天7 可发现接收太大了 又不想单买小接收和混控器了
请教高手们 怎么样在控上改混控?????我有个福斯的FS-GT2控 ~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貌似你说的是枪控,没接触过,不懂,帮顶

网友:
单片机+电脑控。今年上半年做出来。

网友A:
用两个杆手动控制混控,一起向前推就是前进,推一个就是转向。。。。。下面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杆手动控制混控,一起向前推就是前进,推一个就是转向。。。。。下面不用我说了吧。

这个方法简单!
貌似就是枪控用起来复杂点,枪控的2个通道一个是扳机一个是旋转的盘,
其实换个天7用的小接收机多简单啊!机械混控搞好了估计体积还要大,何况你还要在1:74的坦克上面用!
另外1:74是个啥比例啊,貌似只听说过1:72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