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改炮管俯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25):
如题请教一下,我买了个4克舵机想做炮管俯仰。如图好像记得红圈里的部件全部拆掉对不对?然后直接红黑线接在马达上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要在哪里装上电阻?谢谢!

网友:
做炮管府仰的舵机不需要改的,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
红线不能跟白色接在一起的啊

网友:
红圈里的线路板不是舵机控制板吗???拆了还能用啥????PWM信号要怎么转换??

楼主:
哦知道了直接用就可以了是吗?谢谢

网友A:
俯仰机直接用舵机,无需该。炮塔回旋机用舵机盖无限转,可以把舵机里的电路板拆出来单独驱动金属齿小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机直接用舵机,无需该。炮塔回旋机用舵机盖无限转,可以把舵机里的电路板拆出来单独驱动金属齿小马达。
            请问这样单独驱动要加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单独驱动要加电阻吗?

不用加电阻。控制板上的电位器保留,用以校正中位。

楼主: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舵机都是三根线的一正一负一信号线,我用的是威驰声组控制俯仰的是两个接线头的插线。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声组说明光碟里有介绍的

网友:
什么时候出了2针插口能控制电调,舵机的声组

网友B:
哦对了我记得威驰声组要是用舵机的话好像不需要舵机的电路板直接驱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对了我记得威驰声组要是用舵机的话好像不需要舵机的电路板直接驱动就可以

不是的,他的声组只有1路2针的输出给开炮电机做伸缩炮用

炮管和炮塔要靠他那个4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他的声组只有1路2针的输出给开炮电机做伸缩炮用

炮管和炮塔要靠他那个4路电调

是插在电调上的两针插口,那应该怎么弄?多出来的信号线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