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xx的小JJ质量能在差点么?!!!!

楼主(2012-01-25):
第一次炸机。。。尾巴扫到墙,从两米高点下来。。。。小JJ就残废了。。。。。。。能补就尽量补一下。。不能就只能买了。。唉。。
伤处s。。。。

100多块的4通8008玩具被我表妹直飞到5米多高,掉下来,一点事都没有,就头罩檫花了一点=。=。。。。

网友:
华的机机,新手不宜。

网友:
模型不能以摔来定义

打个比方华的这个小JJ可以很精准的飞行 油门曲线非常好
难道100快的玩具做的到吗?

玩具玩具 本来就是给小孩子玩的,当然要耐摔。而模型则不然,我等700 600 90级的飞机 哪架不是一摔就报废?

所以楼主应该从技术着手,学好技术,学会收油,才能享受模型的乐趣。: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有道理。。。。
我只是抱怨华XX不能做的好一点么!尾翼我就算了,但是板子能不能做坚韧一点?一摔就完了。。
我想我已经反应很快了,一看到JJ靠墙而且救不回来了就收油,结果还是这样。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
我只是抱怨华XX不能做的好一点么!尾翼我就算了,但是板子能不能做坚韧一点?一摔就完了。。
我想我已经反应很快了,一看到JJ靠墙而且救不回来了就收油,结果还是这样。唉。。。。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技术不过关,此机我老婆买过一只给我,蛮耐摔的。

如果技术过关 此机不过是高手 休闲之物罢了。

网友:
楼主加油啊 先苦练技术

同样 修机也是一门学问啊

网友:
一般来说模型都不耐摔,耐摔的那是玩具

网友:
再买一架练练手吧!

网友:
饭饭说的比较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