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老鸟教教我把

楼主(2012-01-25):
50A单向船用无刷电调 带BEC输出和水冷块
50A 支持4S
电池
使用 带3A BEC输出 带水冷 单向无后退 外型尺寸:53*40*16mm 重量58克(含导线和水冷块)
和名称:ST2030 船用水冷
电机
KV4000
长度:30MM
直径:25MM
轴径:2.3MM
轴长:10MM
空载电流:0.5A
负载电流:15A
最大功率:120W
适合电压:7.4-12.6V
重量:56克(大约 )
搭配怎么样 速度有多少 小O的话

网友A:
最关键的电池数据没有说。
ST2030没有见过,如果是TX2030 用2S最好的电池速度40左右。

网友B:
2030相当于腾翔MINI-ECO原配电机的规格。你这个KV值用2S锂电比较可靠。
速度涉及的因素比较多,不是用什么配置一定可以达到什么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