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改铣问题

楼主(2012-01-25):
钻改铣后,铣削过程中钻卡经常从主轴松脱,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改主轴 上拉杆。。。。。

最后就直接换铣床了。。

网友:
转床的转轴不是空的怎么装拉杆呀

楼主:
如果动大手术失去精度,连钻的功能都废掉了

网友:
用三孔悬吊钻夹头

楼主:
请问如何安装

网友:
 又有人要买铣床了

网友:
钻夹头烧热后趁热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安装

挖老坟

网友:
教你一个馊办法,在钻夹头的底部的外壳上打一个6毫米的小孔,然后用力砸钻夹头,使之与主轴紧密结合,然后通过钻夹头底部的小孔钻一个3.5的小孔,打透钻夹头和主轴,把这个小孔攻丝,上4毫米的螺丝,应该不会掉了。是否采用请慎重考虑。万一使用中过于暴力,把主轴弄断了,建议采取焊接的方法补救。

网友:
AB胶...粘起来...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先把b转接端放到冰箱里冻到零下越低越好      钻夹头用几十度的热油泡热    总之温差有个几十度   然后装配    往死里敲打     若有条件 可以在装配面上先用车床车出来对应的非过盈配合的槽      我编的方法  不妨一试  我也没试过   应该可行

我当年搞z512-2 是直接把花键打了个通孔   花键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硬  只是局部淬火   上大点的车床直接钻通    着急找技术车工  好的还能给你车个mt锥度 就深沟轴承的主轴来说  怎么折腾都不会浪费东西的 反正也是练手

网友:
我改的西湖Z512B使用一年多从没掉下来过,安钻卡时,主轴锥,钻卡孔清理干净,使用中进给不要贪多,转速时当,即可,必竟不是真正铣床,将就玩吧.

网友:
最近钻东西也总掉

网友:
从没掉下来过

网友:
主要是锥度配合不好,用红丹检验下再用砂纸修整。装配时压大力些。

楼主:
锥头有磨损,是詃修整了

网友:
钻改铣很久了, 从没掉过.

网友:
我的钻改铣也从没掉过.

网友(2012-09-08):
做拉杆最安全了~~~

网友A:
嘿嘿,不少钻改铣!

网友B:
为了安全一定要上拉杆。最好还是上铣夹头。

网友C:
这个得改

网友D(2013-03-23):
正在考虑上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