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动摩托车 请教同步带 同步轮问题

楼主(2012-01-25):
需要搞个传动,用到同步轮同步带,打算用HTD8M的

现在问题是2轴的距离是45cm

需要传递峰值30kw的动力,额度10kw
电机轴粗22.23

大轮控制在340mm直径内最好

传动比最大是1:6。以后可能会1:5

=======================
这个功率,这个2轴距离,小轮最少多少个齿合适

当然小轮越小,大轮也可以做小了,不过小了齿数少,怕寿命不保

=======================

还有材料问题45钢,铝(什么型号的),或是其他nb材料

还有带宽多少,20mm,30mm?

当然是越轻越好

=======================

图上设计的小轮是28个齿,但按比例算下来大轮太大了

打算改成下图这样

网友A:
你的什么电机啊能有10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什么电机啊能有10KW?

大功率的无刷电机

网友B:
我靠10KW,我们居民用电装表才装8.8千瓦的表,220V 40A啊。。。。。我估计10千瓦能让电动车跑到100公里每小时了,125的摩托车也就七八个千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功率的无刷电机
我也做了个电动的三轮车,不过动力小的可怜啊,才750W,10KW的无刷电机闻所未闻,控制器那个贵吧?可否让俺开开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10KW,我们居民用电装表才装8.8千瓦的表,220V 40A啊。。。。。我估计10千瓦能让电动车跑到100公里每小时了,125的摩托车也就七八个千瓦

设计是120-130的急速

网友:
两级变速是必须的,重心,结构等诸多问题一并解决。

网友:
晕,30千瓦还同步带,链条就行了啊。

网友C:
125摩托才9千瓦,你这个是电3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摩托才9千瓦,你这个是电3轮吗?

电动跑车,呵呵   cbr600的架子

网友D:
我没看错吧!10KW?你的电瓶该有多大啊?把电机亮出来让大伙见识见识

网友:
 期待电瓶照片,呵呵

网友E:
你用的是水平中置电机吗????/电机不好选,也买不到。。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电机是有的

电动固定翼飞机(载人成品机,不是模型)就这么大功率

电池是锂电

期待楼主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看错吧!10KW?你的电瓶该有多大啊?把电机亮出来让大伙见识见识

这个样子,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水平中置电机吗????/电机不好选,也买不到。。祝你成功

呵呵,以前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3MDUxMzQ0.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以前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3MDUxMzQ0.html
我去,你这电机在哪买的啊,,,,,,跑那么快。。。电池老大了吧。。

网友F:
 这个要是改成功了,那是相当的威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你这电机在哪买的啊,,,,,,跑那么快。。。电池老大了吧。。

锂电80多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是改成功了,那是相当的威猛啊!

400cc的动力了

网友:
相当的佩服楼主的柴力,摩托车开个80我都觉得不好操控了,这个电的重量大些应该稳些吧?不过还是别开那么快吧,安全第一。

网友:
第一次!
我out了。

网友:
锂电电摩啊....膜拜

网友G:
耳际之间忽然想起一首神曲。
想问:这个电机在那里能搞到,控制器那里能搞到,控制器电压是多高?
这个车的费用不菲呀。尤其是电池的价格。
传动带可以参照宝马650cs。
http://bbs.zzz4.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5822

据说 寿命是10公里。  试过传动带的感觉很不错的。有关资料可以找传动带提供厂家给些资料。或查 询机械手册。

网友:
大手笔呀 f5改呀。。。好想法  佩服楼主 关注之

网友:
楼主给个电机购买资料。。。哪买的。。。。

网友:
这个电机太牛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400cc的动力了 [/quot
楼主厉害啊!这个一定要顶! 不过你说有400cc的动力,这个有点夸张了,按你的这个极速130来算,应该大约是200CC 的动力样子。按我改的ZZR250来算,双缸40匹的峰值,大约也有30KW左右,我试过极速爆表120倒是很轻松,保守估计极速150。如果按常见的 CB400来算,峰值大约是50匹左右,也就是37kw左右,极速180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达到400CC的动力,楼主估计还要比较大的努力才行。
下面是我改的ZZR250的链接及图片http://www.moto8.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071&highlight=zzr250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400cc的动力了 [/quot
楼主厉害啊!这个一定要顶! 不过你说有400cc的动力,这个有点夸张了,按你的这 ...
改了还能上牌吗?如果能上的话改到250是不错的,超车安全些,不象125的动力不足超车时间太长了,危险系数大。不知道250的力气上来了速度也上来了耗油是不是和125差不多呢?

网友:
这个猛,高速无声,注意安全,因为没什么声音人家不会在第一时间看到你,所以弄好后上路不要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耳际之间忽然想起一首神曲。
想问:这个电机在那里能搞到,控制器那里能搞到,控制器电压是多高?
这个车的费用不菲呀。尤其是电池的价格。
传动带可以参照宝马650cs。
http://bbs.zzz4.com/forum.php?mod=viewt ...

强烈感谢,这资料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400cc的动力了 [/quot
楼主厉害啊!这个一定要顶! 不过你说有400cc的动力,这个有点夸张了,按你的这 ...

设计130附近的急速,可以提供低速更大的扭力,毕竟这个是直接传动,没有变速箱

网友:
够劲。电气要可靠些,不然飞车就麻烦了。

网友G:
请问一下  楼主到底是在设计中。还是已经刚装完成了??  我看视频好像已经改装完成了。但看帖子好像又没有改装完成???
如果还在设计中。又需要大家集思广益。有些资料很重要。 请提供。比如最高功率转速。效率转速图。功率转速图。这些对设计是很重要的。涉及转速功率匹配问题。扭力最大值。同步带承受的最大拉力。等一系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  楼主到底是在设计中。还是已经刚装完成了??  我看视频好像已经改装完成了。但看帖子好像又没有改装完成???
如果还在设计中。又需要大家集思广益。有些资料很重要。 请提供。比如最高功率转速。效率转 ...

视频中是以前的车,

现在的车还在折腾中
功率图只有这个

改出来估计要上144v,走高压小电流路线

网友:
风驰的身影那里都有啊

网友:
我很喜欢电动摩托车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
 看来这里摩友不少啊,也喜欢大排

网友(2013-06-03):
我对楼主的电机感兴趣,从哪里能买到

网友I:
改完***就收了

网友J:
用铁锂吗??

网友K:
风驰月夜尽潜水!

网友L:
这样大功率可能刹一下车同步带变平皮带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样子,无刷电机
请问兄台这电机是有感还是无感的

网友N:
楼主,上摩托全图,就一楼的局部看着不过瘾!

网友J:
楼主是联盟版主吗

网友O:
这么大功率的机车,电池将会是一个瓶颈

网友P:
期待成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