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MKS8910切3D尾巴摆的厉害

楼主(2012-01-25):
亚拓450SPORT,JRXG7,GY520+MKS8910,旋停锁的还可以,感度70,但是打不是很利索,也不知道怎么设置。
切3D后就锁不住,而且摆的很厉害。感度40。

网友A:
看陀螺仪是不是反应速度设置的低速?

网友B:
感度调低试试

楼主:
震动不大,调感度没用

楼主:
响应速度为标准,F3C模式。跟冬天温度低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C:
普通和3d感度差太多。 感度低了吧

楼主:
感度都是按说明书调的,而且我调高调低都不行

网友C:
检查下陀螺接线对否。

楼主:
普通模式是可以锁的很好的,当然应该不是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