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失败

楼主(2012-01-25):
首飞失败,新手始终克服不了恐惧,两次将要起飞的时候,小JJ就失去平衡,侧向右边,大桨触地,恐怖吖,幸好无损失,只是大桨脱皮
声音相当恐怖吖,怕怕,打陀到了三分之一就不敢再打下去了

网友A:
 莫事! 慢慢来~~

网友:
新手没人带那是相当痛苦的事。慢慢摸索吧

网友B:
我和你一样啊,450,不舍得飞,静态模型摆着呢,

网友C:
很多都是心理因素

网友D:
果断推油离地,然后会发现整个天都亮了

网友E:
 同感,大浆切风声的确很恐怖

网友F:
新手还是用练习架的好。

网友G:
坚决不推荐练习架

网友H:
大浆切风声是很大,但我首飞的时候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控制机身姿态上,几乎没听到切风声,首飞离远点没事的。

网友I:
慢慢来,有个适冷过程的!

网友J:
果断冷静你行的

网友K:
拉起来就说不定会好点,太低有地面效应

网友L:
大胆一些。等一会转速上来了再加油。我刚开始飞600时也是。

楼主:
谢谢这么多人的鼓励,我会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的

网友M:
为什么会侧向右边呢?

网友N:
以后你会发现,没有这种爆桨声将是多么的不爽啊

网友O:
6楼正解,不过大机子起飞之前是不应该会偏太厉害的。舵机设置是否选对3舵机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会侧向右边呢?

我也不清楚吖

楼主:
引用 网友O:
6楼正解,不过大机子起飞之前是不应该会偏太厉害的。舵机设置是否选对3舵机180度?

陀机已经设置好了,螺距正负10度,还有电调,陀螺仪没设置,应该默认就可以吧,电调设置好油门行程了,我就不知道是推油太慢问题还是调试问题

网友:
我第一次飞是这样的:
飞机离地
飞机头朝前面倾了
2秒后飞机头着地了,&*&*(&……&……&(

网友:
千万不要果断起,果断起的后果就是果断炸。在起之前飞机不能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
1、明显的震动
2、明显的侧翻、摆尾
3、给舵没反应或者反应不正常

感觉不正常不要想着在空中修正,对新手来说肯定不成的。
还没上过天的新飞机可能会出现非常多的异常状况,没调整好千万不要起。

调整好之后很自然的在慢慢给油的过程中就会起来了,调好的飞机可以在起来之前修正地面效应,地面效应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如果飞机从没上过天,上练习架是必要的。

练习架并不是给你练习的,而是用来检验飞机到底能不能上天的。并且可以减少首飞首炸的损失。

网友:
胆大心细脸皮厚一定会成功 操作技术是炸出来的 飞吧站远点就是

网友:
 不要急  先慢推油门  到一定速度  迅速拉起飞机  就起来了  你越怕 越要倒

网友:
先好好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
飞前没调机吧

网友:
跟楼主一样单飞,废了3架飞机现在才随心所欲航线,路途漫漫啊~

网友:
不知道大家怎么入门的,反正我刚开始是当车玩。管它什么效应,哪里歪了就纠正哪里,练就舵面反应后再推油起来就不会慌了。
新手猛然离地绝对炸鸡,想都不用想,因为没有时间给你想,除非事先练过模拟器。

网友:
找个大场地,果断离地迅速调整,稳定下来就不怕了,不过还是先玩小鸡子好

网友:
很正常别灰心

网友:
心理克服了就好了

网友:
装上练习架啊,桨就不容易碰地了,先贴着地面飞,心理压力就小很多

网友:
感觉天下模友一家亲!一人有难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