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改装脚架。

楼主(2012-01-25):
原厂不给力,改上250的。

网友:
 厉害,有没详细点的过程~

网友:
副厂给了我们太多实惠

网友:
求制作过程!!~

楼主:
哎,教程我不会写哈,试试吧。
=========================================
250脚架比较低,所以需要处理下。
1:首先处理前脚架,因为前脚架需要比后面高一点窄一点,所以先要把弯点弄直了。用打火机微烤脚架弯点,软化后 折直 入下水定型。
注意:移动打火机微烤下,软化就行,别烤融了!!!
2:重新预算弯点的距离(大约28MM,以电池框为准)打火机微烤脚架弯点,折弯 ,入水定型。
3:后脚架比较简单了,直接原弯点微烤折弯。
4:脚架完成,两边对齐钻孔,上螺丝。

折弯点的距离前面大约28MM,后面原弯点折弯。

折弯点的距离前面大约28MM,后面原弯点折弯。

前脚架要比后脚架高约4mm

前脚架要比后脚架高约4mm

网友:
我有两套火狐EP100的脚架,不知道能不能改,好像大了点。

网友:
准备入手  先学习了

网友(2012-03-25):
M2螺丝和螺母要规定12.9吗?

网友:
后脚架原螺丝孔是1.5的,M2*8螺丝怎么装进去的?扩孔?

网友:
直接上好螺丝再烤脚架定高度岂不是更简单,不用预估弯点了

网友(2012-08-31):
貌似打了太多啊。。。。。

网友(2013-02-07):
楼主威武!夏利上装宝马底盘,想翻都难啊。

网友:
学习,我的也是02s。以后用得着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网友A(2013-07-13):
改出来飞机重了多少?

网友B(2013-08-12):
重量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