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高频振动

楼主(2012-01-25):
飞机飞行有果冻,怎么解决高频振动的原因呢,桨平衡 电机动平衡 还有什么办法》??什么是高频振动,大家都来说说,解决办法,说不定 就解决了大家困扰的果冻问题~~~

网友:
大家被果冻问题困扰,我为450而鸡冻

网友:
从根源上解决,后补措施永远不够用

楼主:
最大影响果冻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减振 还是机身强度

网友:
换电机,桨,单一换桨,电机;或者两者都换掉试试.

楼主:
做桨平衡有用吗?

网友:
主要还是浆和电机搭配的问题 建议使用好电机+好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