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跟电机是直接焊上的怎样行不行

楼主(2012-01-25):
我一直来450电调跟
电机
直接焊上的,不用香蕉头,一切都正常..反而以前用香蕉头电机有时推油门动一下动一下的,好象缺相,自从改了直接把三根线焊上后就没出现这种问题了.我现在就是问一下我就要入500电直了,电机电调都要买高档的,如再直接焊是不是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只要接好能导电就行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马达线与电调采用焊接方法直接连通,个人认为不太妥当。
因为,调整螺距的时候需要动油门杆的,不断开两根以上的马达线,可能由于马达的意外转动而引发伤害事故……
即使拆了大桨、尾桨维护飞机, 被桨夹打一下也不容小视的啊!

楼主:
我调螺距是在锁定模式下调的,锁定模式下中间是0螺距,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6楼说得也对,断开马达线是为了安全起见,但我在调螺距都是在开始小心的查看控是不是在锁定模式下,然我在锁定模式下调螺距的,在普通飞行模式下我都是参照锁定模式下的曲线再来调普通模式,然三D模式我都是在锁定模式下只要中间是0,然推油门上去跟推油门到最低的两头都调到+-11度.机子的在普通模式中间也是在0度的,不是人们说的在普通模式下+5度,
我都是怎样在锁定模式下调的,是不是可行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油门锁定状态下调整虽然可行,但从安全角度思量,我觉得还是有点欠缺。
假如:万一锁定开关被什么东西磕碰后由锁定变为打开状态、偏巧又遇开了3D开关、又偏巧有什么动静使调机者分神没而注意到……。
那时,即便抓起控将油门一收到底,那动力马达仍处于最高转速状态的哦!
后果不堪设想啊……
为防止意外,最好还是断开马达线为妥不是?
娱乐,没必要冒险……

网友C:
有点危险的!

网友D:
仅从电气角度说焊接比香蕉头连接更好,更牢固,电阻更小。
从模型角度说这样做不方便,如果以后想更换或者维修,焊接的会麻烦,而且调机时不能断开电机的两根线也是很危险的,即使你打了hold,意外也是不可避免。
还是建议用香蕉头……

楼主:
恩,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E:
其实调机方面很简单 我从来没拔过电机钱 因为是PRO线在里边 拔不到 我就给拔掉电调线 用另外的电调给接收机供电 呵呵

网友F:
其实把油门曲线的几个点都设置成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