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 天地飞7能控制4、6通道的接收机么?

楼主(2012-01-25):
请教,2.4G 天地飞7配4、6通道的接收机么?谢谢

网友:
只要是同样是天地飞的接收.几通都可以用.

网友:
必须可以

网友:
没问题的,只要是2.4G的

网友A:
那其的控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通吃各种天地飞接收,包括天地飞四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其的控是不是也一样
同一厂家的应该可以。

网友B(2012-10-24):
天地飞4通道接收机抗干扰性和6通,8通接收机一样么?距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4通道接收机抗干扰性和6通,8通接收机一样么?距离是多少

1000米,抗性差不多吧

网友:
多少米入手合适啊?

网友:
能的  只要是天地飞2.4G的接收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