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了AEO玻纤机身的MCPX和GENIUS CP

楼主(2012-01-25):
AEO搞的MCPX玻纤机身没用使用螺丝来固定连接位置,只是把不同尺寸的玻纤板插接在一起,用胶水粘好了使用,这样的连接方式真不知道是否结实,不过它的箱式机身结构也许耐摔程度,不一定比MHRKH的碳纤机身差,据说RKH碳纤机身的尾部碳纤板容易摔断。
只是AEO这个玻纤机身对于动手能力差的新手,就不一定适合了,因为国产的东西比较喜欢让消费者自己发现问题,并且自己去修改完善。国外牌子的东西虽然卖价比较贵,但是安装会方便很多。

这样看图片,玻纤机身似忽不错。

不过AEO这个玻纤机身的十字盘导轨真不知道是否结实。

主轴上下轴承的安装方向,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方向,也许它们要用中空的管子顶住上下轴承之间来受力吧。

反正我把上下轴承的安装方向都更换了。

长的那个玻纤片就是机头罩的柱子,不知道是否耐摔,看来以后要自己改用1.5mm的实心碳纤棒来代替。

MCPX的东西安装到AEO的玻纤机身上面。

由于我的MCPX尾部总承使用了华科尔V120D06的尾总承,摔机的时候,D06的尾波箱经常容易摔歪,所以干脆这架MCPX的尾管改用了2mm的方形碳纤尾管,只要在尾管上缠绕一点胶带就能使用在内孔2.5mmD06尾波箱方形孔内了,最后自己尾管座上面钻了一个小孔,用螺丝来固定尾管。

AEOGENIUS CP玻纤机身也是要自己修改完善一下,才能更好的使用在GENIUS CP上面。反正最好要有一定动手能力的人,才去考虑购买它吧。

老实说,AEO这个玻纤脚架,我觉得不是很结实,以后再DIY其它的脚架。

自己用可乐瓶子塑料来DIY了一个电池架。

安装了电池的样子。

更换了AEO玻纤机身的两架小电直。

在老外网站上还看到了AEO搞的新款MCPX玻纤机身,意外的看到它使用普通的迷你舵机安装方式,而且好像是1.7的平政数码舵机,这样就可以抛弃昂贵的直线舵机,看来是一个不错的好东西!

网友A:
终于出了。
装后MCPX的空机重量是多少?

网友: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就是不知强度和价位如何?

网友:
又是一条路

网友:
支持看来小鸡的希望有了、、、、、、、、、、、

网友:
genus cp的机身好像TB上就有卖的!

网友:
又一骚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出了。
装后MCPX的空机重量是多少?

加上一个原装锂电的重量是47.38克,稍微重了一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真是好東西,似乎稍貴,除了精緻,請問效用大不大?另外請問 CP 尾馬達座何處購買?

网友:
要顶啊,不知哪里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好東西,似乎稍貴,除了精緻,請問效用大不大?另外請問 CP 尾馬達座何處購買?

CP的尾马达座用KYOSHO遥控车的普通5.8mm球头扣DIY。下图上面那个球头扣就是我使用在CP上面的那款,下面的几款KYOSHO球头套也可以使用,只是没必要用在CP这么小的电直上面而已,普通版本的KYOSHO球头扣对于CP来说,都已经非常结实。当然也可以其它牌子类似的球头扣来代替CP的尾马达座。

由于这些球头扣是拧在3mm螺纹的推杆上面,所以要自己把CP的2mm尾管缠绕一点胶带加粗直径,就能使用了。

网友:
这球头扣是适合6MM尾电机的吧,7MM尾电机现在是标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标配7MM尾电机是否特指MCPX?
我的CP一直使用原装的6MM尾电机,在家里空翻也不会出现锁不了尾巴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更换7MM尾电机。
反而是我的MCPX V1使用6MM尾电机锁尾不太好,要更换7MM尾电机,才能放心在家里空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标配7MM尾电机是否特指MCPX?
我的CP一直使用原装的6MM尾电机,在家里空翻也不会出现锁不了尾巴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更换7MM尾电机。
反而是我的MCPX V1使用6MM尾电机锁尾不太好,要更换7MM尾电机,才能放心在 ...

恩,可能我CP比较早就改了无刷,6MM室外确实会有问题
我也是CP和MCPX都有,其实我更想问的是有没7MM尾电机能用的球头扣,呵呵

网友B:
回复 楼主:

謝謝資訊,我也是尋找 7mm 的尾電機座,可能要買 D06 的來改裝。我現在用原裝 6mm 加 45mm 玩具槳的確鎖得很好,不過想比較一下 7mm 和 6 mm 的分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可能我CP比较早就改了无刷,6MM室外确实会有问题
我也是CP和MCPX都有,其实我更想问的是有没7MM尾电机能用的球头扣,呵呵

KYOSHO普通级别的5.8mm球头扣不知道扩孔至7mm直径后是否结实,反正我刚才图片下面的另外三个KYOSHO加粗版本的5.8mm球头扣,就肯定能扩孔后使用7mm的尾电机。
我以前使用过差不多大小的KAWADA 5.8mm球头扣扩孔至7mm孔径,然后安装旧款7mm尾部直径的C05S无刷马达。
这些图片使用的就是KAWADA球头扣

如果只是想买现成的7mm尾马达座,可以考虑购买泉速100的7mm尾波箱座来使用,反正论坛上面有深圳思凯利航模专区,直接问那里的斑竹如何购买泉速100的零件就可以了。
图片中间那个就是泉速100的7mm尾波箱

泉速100官网的零件价格还算可以,直接去购买,不用自己浪费时间DIY。

网友:
有点无语  aeo折腾块半年弄出这么个东西

网友:
很精致,要顶

网友:
 好手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唔該哂,等我搜尋一下泉速的官網。

网友:
 这个好像不怎么耐炸吧  好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資訊,我也是尋找 7mm 的尾電機座,可能要買 D06 的來改裝。我現在用原裝 6mm 加 45mm 玩具槳的確鎖得很好,不過想比較一下 7mm 和 6 mm 的分別!

tf-4推荐的京商球头扣很适合装6mm电机或者aoe的尾无刷电机。 7mm电机座比较合适的副厂件可以在淘宝找"7mm电机马达的减速组" (买最便宜的电机座),拿到后自己钻个插尾碳纤杆的孔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不造个碳纤维的呢...不过 这个 一颗螺丝都没光靠胶水 说句实话 真的不觉得靠谱

楼主:
碳纤机身AEO也有,只是碳纤好像会导电,不知道把三个直线舵机都安装在碳纤机身上面,通电后是否会有异常情况出现?

网友D:
tf-4兄,这个玻纤机身第一代我试了,暴力3D时候可能钢性不够导致螺距不准,不知道现在发售的版本有没改良,你有空也可以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模友们又多个选择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碳纤机身AEO也有,只是碳纤好像会导电,不知道把三个直线舵机都安装在碳纤机身上面,通电后是否会有异常情况出现?

microheli的碳纤维+铝合金 机身也是导电的,貌似没事。

倒是想问一下,因为自己做的碳纤维尾杆,插得时候把原装电线上的漆弄掉了一点,会不会跟碳纤维结合在一起产生短路的危险?

网友:
这帖信息量真大,顶!!!,纯技术帖大爱。
请问CP和MCPX改尾无刷对比D06尾组差距如何?主要是3D状态下。
另外C05S和HP02/03T是否有对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croheli的碳纤维+铝合金 机身也是导电的,貌似没事。

倒是想问一下,因为自己做的碳纤维尾杆,插得时候把原装电线上的漆弄掉了一点,会不会跟碳纤维结合在一起产生短路的危险?

MH碳纤机身和直线舵机电路板连接的地方是电路板上面的四个螺丝孔位置,但是这个AEO玻纤机身会直接和直线舵机电路板上面的几个焊脚接触,所以如果使用会导电的碳纤板,我觉得不太保险。
留意下面图片左边,钽电容附近的几个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microheli的机身是塑料柱子上拧的舵机板
如果用aeo碳纤的,估计是要垫塑料片吧

前面两个舵机 是拧在金属柱子上的 后面一个是拧在塑料柱子上的。MH主体和原装的装法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我不是CP和MCPX的商家,所以没有特意去对比那个组合在3D状态下锁尾会最好。
这两款小电直我都是使用C05M主无刷,尾巴用有刷马达锁尾,我觉得锁尾效果不错,就没有去特意更换尾无刷马达了。毕竟更换了双无刷马达后,电池也要升级来配合,我自己的技术也没有达到暴力3D的程度,所以没有去试验各种不同的锁尾组合。
关键是MCPX V1不可以调节陀螺仪感度 如果想试验到最好的锁尾状态,还要通过更改尾管长度,尾桨螺距大小,尾桨尺寸的大小,各种不同性能的主、尾无刷马达来搭配。这样麻烦的组合试验,还是留给商家去进行吧!

网友:
顺便show一下其他配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我不是CP和MCPX的商家,所以没有特意去对比那个组合在3D状态下锁尾会最好。
这两款小电直我都是使用C05M主无刷,尾巴用有刷马达锁尾,我觉得锁尾效果不错,就没有去特意更换尾无刷马达了。毕竟更换了双无刷马达 ...

V2也不能调的    7mm空心倍锁的挺牢的 确实没必要 双无刷

网友(2012-03-24):
不错,可以换普通微型数码舵机,这个是亮点

网友:
标题

玻纤感觉可修复性变差了,升级后变成高手的瓷娃娃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箱式结构的AEO玻纤机身我到手后,我在机身尾管固定座位置再涂一遍胶水粘好后(主要是怕AEO的打工仔没有认真涂胶水),比MH和RKH那些碳纤机身的尾部结实N多,我都摔机N次,机身尾部也没有摔坏,不像那两款老外机身容易摔断尾部碳纤板子。

网友(2012-07-31):
FBL100可不可用mcpx的玻纤机身啊

网友(2013-04-06):
引用 网友D:
tf-4兄,这个玻纤机身第一代我试了,暴力3D时候可能钢性不够导致螺距不准,不知道现在发售的版本有没改良, ...

劳烦请教一下田少,AEO的mcpx的玻纤机身支持原厂脚架吗?尾管也可以用2mm的方管吗?万分感谢

网友H:
劳烦请教一下tf—4大哥,AEO的mcpx的玻纤机身支持原厂脚架吗?尾管也可以用2mm的方管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劳烦请教一下tf—4大哥,AEO的mcpx的玻纤机身支持原厂脚架吗?尾管也可以用2mm的方管吗?万分感谢

看图片应该是可以用原厂脚架的,尾管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