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大家新年发财!再次请教, 1520US数字舵机频率333HZ和 ...
祝大家新年发财!再次请教, 1520US数字舵机频率333HZ和280HZ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楼主(2012-01-25):
1520US数字
舵机
333HZ和280HZ有什么不同?是速度吗?亚拓DS520舵机是设置为333HZ还是280HZ好用呢,那种设置对舵机寿命影响大,谢谢各位魔友!!

网友A:
这是信号刷新频率,333hz的舵机一般比280hz的舵机好一点,差别不大。刷新频率设置跟舵机的刷新频率不一样也没关系,也能正常工作,只是频率设对了反应更快。DS520是333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就是说和舵机寿命长短没有关系,谢谢,祝你新年快乐!
(版主不好意思,我发错地方了)

网友A: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