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LAST玩具三通小电直飞行2分钟后就飞不高了,只能贴地面飞行,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1-25):
我是新手

网友:
电池挂了,但是电机挂了更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买的时候可以任何高度飞六分钟,这种小玩具也就这种寿命吧?

网友:
扔了,这种小3通就骗钱随便换个动作死贵

网友:
呵呵,换块电池实施

网友:
如果电满仍如此,
可能是炸机时来不及全收油,扫大齿了。
可以目视检查。

LZ可配购零件更换。
但买一套超耐炸的V911会更好玩。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电池了,没用,现在还增加了自己旋转的问题,这跟电机挂了有关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仔细查看齿轮,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电机终结了!

网友:
怎么看,仔细查看齿轮,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还有两个可能:

(1)  上下双桨都是用一颗小螺丝扣在外轴和内轴上的。
       可能炸松或炸丢了。

(2)  两片大齿在扣上内外轴的地方可能打滑了。
       下层大齿中 央的小螺丝可能炸松或炸丢了。

LZ有动手能力而又有兴趣的可拆机检查(我试过了),
否则还是不值得如此折腾....零件难找啊!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开看了,似乎没有发现螺丝松动 或者打滑的现象

楼主:
求助,自己顶一下!

楼主:
两个主电机都换掉了,正在充电,等待试飞

楼主:
把两个电机都换掉以后,试飞,不旋转,任意高度飞行六分钟,正常了

楼主:
再次出现3分钟后飞不高只能贴地面飞行的问题.
究竟怎么回事,齿轮?内外轴松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教高手!

网友:
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锂电池的话估计被你前两次过放了,镍氢电池的话应该寿命到期了。好电池最便宜也要50块,别指望你那几十块的小飞机能有好电池。

另外就是电机消磁了。

一句话,仍了吧,3通只是玩具,和4通完全不一样的飞行原理,不能帮你入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拍了一个四通l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