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巨大的风险成功将T8FG3.0升级到4.1 哎、。。。。。。。。。。。。。。

楼主(2012-01-26):
严格按照这个帖子来操作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2472&extra=page%3D5
真是升级有风险啊、需谨慎、
不多说了 上图:

网友:
多升几次就习惯了,t8之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主要就是可以升级系统,可以随时保持最新的系统。

网友:
我的买来就是4.1的

网友:
8fg需要调节重心吗?怕是越调越不对吧!8FG算是真正完全针对2.4G的设计,本身重心就是对的。

网友:
上次升级,屏幕显示eoor,还好强行拔掉电池恢复了,不然变砖了真要哭死,现在觉得应该是sd卡的问题,大家升级一定要用正规的卡啊

网友:
sd卡,千万别用高速的,没有原装小容量sd卡,也可购买正品SANDISK 2g普通sd卡,说明书里也注明了最大支持到普通2g卡

网友:
还有重心调节器没什么用,反而不利于屏幕阅读

网友:
。。。升级都要冒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2g 普通卡、整个升级过程走进度条 一分钟不要  我是卡套加TF卡,先用的1G卡插进去 怎么也不会提示格式化,直接进到待机页面了,  升级的时候是先插卡再拔动升级开关再开机,顺序错,开机提示错误,这算是个心得了吧、

网友:
我用淘宝买的256的卡,木有压力,很好用啊

网友:
没必要专门购买小容量卡,运费不划算,只要不是高速卡就性,为什么都不看下说明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少人 最大的障碍是英文、

网友:
随便打听一下LZ,现在你这种状况怎么办?返厂也恼火啊?

网友:
  我什么卡都没用,这个控的内存够存好机架飞机参数了,干嘛还要卡啊? 难道你们都需要控制机群的

网友:
没中文现在是很多遥控器的通病!
要想要中文可以买个天地飞9呀!中文的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