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

楼主(2012-01-26):
有木有办法解决2.4的控和1.2的
图传
干扰滴问题???

网友A:
把图传远离接收机就可以了。至少20CM。

网友B:
很多人就这么飞的

网友C:
在图传上面串联一个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淘宝有卖特制的低通滤波器,防止图传干扰接收器好像要200多元这边有兄弟在用,据说还满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