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0EFL今天空中断电!

楼主(2012-01-26):
提示:

网友A:
凤凰电调看来不怎么靠谱啊

网友B:
电池插头焊接点仔细检查检查。。。先……

网友C:
凤凰的电调那么弱?以后飞的不要太远了啊

网友D:
600横轴都能炸弯我很佩服啊

网友E:
凤凰电调有数据记录的,LZ可以把数据读出来,大家就可以帮你分析了

网友F:
这样比较难排查,不过不一定把问题推在凤凰上的,有没有试过失控之类的,或者电池接触问题等

网友G:
悬停模式下能炸的如此惨烈!楼主非一般人也! 慰问

网友H:
不要设置任何保护得了

网友I:
掉下时,飞机舵面能控制否?

网友J:
这不等于整架飞机读报废了吗。

网友K:
我450就有一次空中断电,到现在没找到原因
YT450PRO DS95*3 8910A+ 迷你V8 2221-2010 POWER电调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说不上是那里问题,,但我的现在飞着很好

网友L:
明摆着动力电没了,必须检查动力电联线

网友M:
其实都不是'你的新电池还没有醒(磨合),放不出电造成的'

网友N: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我的是3GX无副翼的,原因是动了遥控器上的微调,你看哈你的微调动没得!

网友O:
应该不会是电调的问题 我见过 低电压保护 电调只是降低了转速 还能维持 降落 不会完全停浆 你这个估计得在 插头 或者 电池 上面找原因 哦 对了 还有遥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