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应该算是多少通道的?

楼主(2012-01-26):
T8FG 应该算是多少通道的?
8 ? 14? 如果是14通其他后面的通道都靠混控输出?

网友A:
标题
12个比例通道 2个开关通道

楼主:
12FG 多少通道?
现在咋命名这么混乱呢

网友B:
不是混乱,而是t8fg的系统牛逼,

网友C:
后面的几个通道你要定义到那些旋钮也可以比例控制,可以用来控制云台什么,一般是多舵机的飞机用的,大型的飞机上舵面非常多,而且需要独立控制实现不同功能

楼主:
12z 只有12通?

网友D:
原帖由
NeoLu
于 2012-1-26 19:58 发表
12z 只有12通?
12+2=14

楼主:
FUTABA FX-20 为啥都只写8通?

网友E:
T8FG硬件上只有8通吧

网友F:
可否用6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