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出了点小问题

楼主(2012-01-26):
原来飞的好好的 最近这两天不知道了 每次起飞之后都是往后飞的 不知道该怎么调整了。。。哪位能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每次起飞之后都是往后飞的 不知道该怎么调整了....

可能是炸机后遗症,或不小心误调了微调。
LZ请检查:

(1)   控上的前后微调是否已被拉到最低位。
        如不清楚的就先把所有微调回中。

(2)   试推拉控杆看舵机反应。
        查看十字盘是否水平。

(3)   检查所有锁扣连杆、十字盘是否松脱。
        用手指全都按紧。

(4)   把平衡杆中问的螺丝旋紧一点,以仍可顺滑上下摆动为准。

(5)   如仍不行就要拆壳,把右边(由尾向头看)舵机连杆上黑色的
        司马扣旋出拉长(调向前飞)再试机。

如要求高的可依我下列帖子全机再调一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105

祝新春爽飞
陈伯

楼主:
太谢谢了~~我去修修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啊十字盘松脱了  谢谢了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