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大卫四轴超声波定高出现错误提示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1-26):
我买了“ATmega328 单片机和HC-SR04超声波传感器”。根据大为的说明做一个四轴定高 出现下面提示:请指导

网友:
你这个是项目文件没找到

用ardu编程,需要把文件放到以项目命名的文件夹下面,不能改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好心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还是请教关于四轴超声波定高的问题 我在写程序时出现以下 错误提示 请您指导:

网友:
类定义出错,还有变量名“controller”大小写错误…这个是你自己编的程序吧,呵呵

如果是随便玩玩,去找大卫要固件直接刷,如果想学ardu,去csdn下 载ardu的语法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