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伞齿的怪异故障

楼主(2012-01-26):
自己做了坦克的驱动装置减速电机加伞齿的组合,正转两边都正常,反转右边正常,左边一卡一卡的不知什么原因,调整角度很多次了还是这样,望哪位懂行的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伞齿轮(锥形齿轮)位置关系要求是,两个齿轮的锥顶点重合。
你那个,图里面,靠上的——看上去差了很多。

网友:
好像麻将机里的齿哟,如果是的话,那齿轮廓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