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8怎么开启零度以下充电模式呢?

楼主(2012-01-26):
如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进菜单把选项关掉。

网友B:
昨天也发现,温度很冷时候充电会显示COLD WEATHER ,会怎么样呢

网友:
只能冲到4.1v

楼主:
谢谢指教,我把冬季充电改成0度以下启动。这样就能充满了。请问对电池有影响吗? 为什么冬季充电不能把电池充满?是为了保护电池吗?

网友C:
PL8 考虑的不错 低温保护模式。不会把电充满。。。低温下充满电4.2V 电池容易过冲(国外论坛说的)。。。

楼主:
哦 知道了 谢谢指教

网友D:
学习了。。只有A6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