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车刀的断削槽用什么刀开?

楼主(2012-01-26):
焊接车刀的断削槽用什么刀开?
新买几把车刀,要开刀槽,普通砂轮太宽,稍磨轮边角就园了,用手切割片魔不动,专买个白刚玉单斜边砂轮,磨两下也园了。请帮帮忙吧,实在头疼 。挖墓找不到地方。

网友A:
听过洗石笔这东西吗

网友A:
而且磨合金要用碳化硅砂轮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啊。呵呵!!

网友C:
你那个白砂轮是麽白钢和高速钢的磨合金要用楼上说的那种砂轮

网友D:
用浅兰色那种,用100号以上的吧,80号太粗了磨出的刃不利

网友E:
就是用砂轮磨出来的,磨圆了再修磨。

网友F:
绿色的炭化硅砂轮,去卖砂轮的地方给人家讲磨硬质合金刀头,人家就知道了,细点的就好.

网友G:
金刚石的喽,有一种单斜边的金刚石砂轮,开槽很好用的,不过合金的如果不会磨暂时可以不用开,也一样。

网友H:
金刚石砂轮好用,买碟型的或者碗型的

网友I:
如专磨断屑槽可以用“树脂结合剂的金刚砂轮”
有杯形、平行形、R角、碟形,其中R角的开断屑槽更好一些。
家用的可以用 150--400目之间
价格一般在40--50块一个
可以用N年了

楼主:
焊接车刀:YT15,前面没磨已损失1把槽刀和60度尖刀蹦口,刀还不是本地买的。
洗石笔:磨的太圆了,笔面太小,铣不好了。
在坛里曾经看到用绿色炭化硅和金刚石轮磨合金转头,跑店里去,绿色炭化硅外景200,大50装不下。店里介绍一小的可装手轮机,砂轮片基铝合金,外缘韦了一圈玫瑰红的单斜边轮,说可以。这些高级砂轮没用过,没买,也不会用,不知高级砂轮磨刀是否需辅料(水、或研磨剂类),以及大砂轮能装小鸡使用?或大砂轮变小砂轮?金刚石砂轮磨刀要加辅料吗?

网友G:
金刚石砂轮磨合金车刀,直接干磨,啥也不加,连水都不加。
洗石笔,多严重的都能洗出来,平行砂轮我都洗成单斜面的来用了,你那个还能比我这个用掉的多?
125的砂轮我一般能用到 80左右的直径。。。。

网友I:
洗石笔,估计还真是洗不了,树脂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