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亚拓450v2 3gx连接问题

楼主(2012-01-26):
新手买了台机,现遇到问题,3gx和assan的x8r7接收器接线不会接,有无兄弟用的和我一样的接收,发个接线图给我看看吧。还有就是3gx上面的接口:ail,ele,pit这些对应的是哪个
舵机
,最好也能发个图给我看看。以上问题纠结了好几天了,悟性较差,一直无法解决,望高手协助解决。

网友A:
ail-aileron:副翼舵机
ele-elevator:升降舵机
pit-pitch:螺距舵机
手机发帖,没法上图

网友B:
 LZ不知道有说明书吗 YT的说明书讲的很详细的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帖。沙发的兄弟帮忙解释了三个接口,但具体插哪个舵机我还是不太明白。应该说是围绕主轴的三个舵机分别是对应这三个接口的哪一个。说明书上可能是写的很清楚,大概是我没抓到要领,看不明白吧。还请会的兄弟发个图给我看看吧。另外3gx和assan的x8r7怎么连接啊,说明书上只有futaba的连接说明,是否和这个一样啊?

网友A:
斜盘由三个舵机控制,对于450,斜盘后方的舵机对应ELE,前面两个分别对应AIL和PIT,AIL和PIT弄颠倒也无所谓,可以从遥控器的SWASH MIX菜单中设置反向。

网友C:
论坛里千红写了一篇很详细的3gx连线和设置的教程,楼主搜索看看!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再研究一下千红的贴子,到时候再遇到问题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