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 天行者40A 坏了,求修理

楼主(2012-01-26):
炸鸡的时候貌似电调先着地了,pcb板的一个角折了下,明显的断条铜箔 ;连接好后还是电机时而转 时而不转,时而把电源短路。这个咋修

楼主:
返厂的话能换PCB板么。。。

网友:
换pcb等于换电调了,而且这个应该也不在保修范围

网友:
50包邮 收购你电调  QQ112637622  或50元帮你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的60

网友:
PCB不是一层

楼主:
我靠 新的53好吧。。一个个都那么黑

网友:
仔细检查,断掉的那部分是不是有孔,电调一般是四层板,内部也有线路,如果内部断,周围没什么原件,可以刮开电路板修复内部,再飞线连接外部。不过安全系数不好,建议还是换了吧

网友:
就这个电调,个人感觉不可能是4层板的

网友:
怎么我买的是170元呢   难道我OUT了

网友:
LS人家的是天行者

网友(2012-05-22):
回复 楼主:

无刷调速器只有一块板的都是四层。我可以帮你30块你出邮费。有意者请与我联系   电话:13585733577

网友(2012-07-08):
53元的天行者PCB板坏了就不要修了,我的天行者买来一个多月,就坏了一个1元钱的MOS管85U03,懂得人一看就知道完全是MOS管的质量问题,因为送好盈的快递费就半个多天行者了,我也不想修了。

网友:
天行者直接换新的吧 ~可以自己动手修修

网友:
原来天行者用这样的mos管,难怪便宜这么多,内阻大,发热也大
之前还想买

网友(2012-08-21):
这么便宜,直接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