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XA的电调问题

楼主(2012-01-26):
似乎XA还是有点挑电调?听朋友说,他用普通电调的时候有点抖,后来换了高速电调才稳定,似乎优化不到位的样子。。。。。那我有必要重新买一套XA的高速电调了
现在飞起来确实有点抖。。。不是PID的问题,就是无规则的抽搐,轻微抖动。。回头再检查一下
陀螺仪
的减震好了

网友A:
降低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PID之类的问题,感度问题。。。
不是持续抖动,是抽动- =
我之前是玩WMC的,也是PID,也调的很多了,和参数不对的抖动完全不一样。。。

网友B:
我也碰到普通电调抽筋,调了感度,效果还是不好,换xa电调没啥问题,看来还是对普通电调优化不到位

网友C:
S版本的就是这样的,不知道现在的-P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用双p试过,也是这样使用普通电调抽筋问题严重

网友D:
RE配天行者20A到是没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