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高速航拍画面抖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1-26):
多轴高速
航拍
画面抖动是什么原因啊。我的X650螺旋桨和
电机
的动平衡很好了,大油门爬升也不抖动,但是高速飞行就有抖动,怎么都解决不了,连抖动原都不知道。哪位高人能解释下吗

网友A:
感觉是电调在中低油门的时候输出不平滑,我今天调试jj也遇到这个问题朗宇X2212+杂牌电调,中低有门时有不定的喀喀声,摸机架感觉振动很大,一加到高油门门一切都安静了,声音也小很多。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记录片调试法拉利的发动机,放杯水在发动机上刚启动的时候杯中水会有涟漪,到发动机全速运转涟漪就消失了

楼主:
柴油机怠速抖动都大。
我的好赢30A电调,看了准备买好赢铂金试试

楼主:
还有,高速油门不小。

楼主:
我是24槽的盘式电机

网友B:
会不会是共振?

网友C:
减震没做好吧

楼主:
减震做的非常好了,完全滤去了高频振动了。现在的振动大概每秒5-10次左右的,不好减震滤去

网友:
原帖由
jameshoda
于 2012-1-26 19:48 发表
我是24槽的盘式电机
降低感度就好了,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