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10 车反扣,如何挂轮?

楼主(2012-01-26):
D210 能不能车反扣? 欲车2.0mm的反扣,如何挂轮?

网友:
自己加个轮子吧

网友:
挂轮里有个金属轮拧到尼龙边上就行了,尼龙轮边上有个孔。

网友:
首先声明还没车过反扣,,,,,,,,我看见在主轴下面有三个孔试试安装2.0毫米螺距的齿轮,,,,,再随便安装一个齿轮(惰轮) 改变走刀丝杠转向,,,,,卡盘开正转,自动反向走刀就可以了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只是走刀方向改变,和挂论无关吧,我只用过0618,不知说的对不

网友:
我感觉主轴反转就行,和挂轮无关吧?

网友:
我认为,,,,想车2.0的反扣第一步先按照挂轮表,,,,安装2.0配套的挂轮
第二步,安装一个惰轮,改变走刀丝杠转向,,,实现,卡盘正转,,大拖板反向自动走刀.
第三步,卡盘正转,,,,由卡盘处向外,自动反向走刀,,,车出螺距2.0的反扣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螺距可以直接从挂轮表查出,不是问题;问题是车反扣需要将大丝杆反向,D210的正向挂轮时有一个40Z的倒向轮
参与传动,去掉该轮即可实现反向;但是滑杆上的三组挂轮可能搭不上主轴了,特此发帖请教。

网友:
主轴正转,丝杆反转 (再加一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只是走刀方向改变,和挂论无关吧,我只用过0618,不知说的对不

如果主軸反轉,刀具也必須轉180度才會有切削力存在
這不是簡單的把車刀反轉180度而己
因為切刃的位置也會變化
墊再多的墊鐵也墊不回原來的高度
當然市面上也有cnc專用的左手螺紋刀(刀刃向下)
但大多是工廠大量生產左牙時的訂製刀具
一般人買不到
家用小床也不可能裝的上
所以不討論

車床在車反扣時
加多一個掛輪(過渡輪),將絲桿反轉
進刀方向是由卡盤向尾座的方向進刀
cnc車床更方便,連掛輪都沒得換
直接下指定將z軸方向由卡盤向尾座方向進刀
這樣就可以車出反扣

网友:
没车,旁听下

网友:
反扣怎么工作的?普及一下知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