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之多还是Mk2.0稳

楼主(2012-01-26):
现在都在说玉兔稳 WMC稳  你们飞过MK2.0吗?论功能 稳定 还是mk2.0 调好了无敌~ 硬件也不次于DJI!算法 德国软件也不是吹的

网友:
一般比较的是性价比,根据价格来衡量稳定性,如果只是谈稳定,MK比起商业用途的飞控,那也不能算最稳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你说的是德国原装的吧,那样和国内的悟空就没有价格比较的优势了

网友:
多少钱的飞控??可否给个地址看看????

网友:
要说稳定不能光看飞控,从机架、电机、桨到传感器的减震等等,这是一系列相关的系统问题。
光说桨,现在大多数人用的1045桨简直可以说是垃圾,配合一般的子弹头简直就是地狱。桨如果不做静平衡的话振动大的死人,而且桨的轴孔通常不能与子弹头紧密结合,其间的空隙可以让桨叶的轴心直接被破坏殆尽。
如果能解决一系列机械方面的问题,那么飞控的问题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
MK哪里会稳。。。。在目前的四轴飞控市场上,也就是一中低端水平了。。。  算了,给点面子,中端水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楼主:
飞过mk2.0 的应该知道效果怎么样!前提是调好

网友B:
MK 2.0  说了你们也不信,我一直在飞,调好了  不用GPS  室内 直接定点

网友:
 我的玉兔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K 2.0  说了你们也不信,我一直在飞,调好了  不用GPS  室内 直接定点

室内本来就GPS无效。。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
本来过完年准备入手玉兔飞控,现在又出来个MK2.0,真是闹糊涂了,比较赞同地板的看法,稳定性应该是多方面条件集中的结果。

网友:
MK2.0 调试是需要功夫的。价格也不便宜哦

网友:
MK的硬件实在是落后

网友:
mk 姿态解算也是四元素,也是卡尔曼滤波。最后更具姿态直接做PID,还有就是平滑P,别的好像就没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MK2.0的硬件落后吗?陀螺仪与DJI一个级别的!一个陀螺仪就买一个FF飞控了  MK2.0上面3个呢!GPS 5H的  导航板的处理器是ARM9 好像是   有说MK的处理器落后 但是人家的GPS是单独有处理器运算的!所以说MK的处理器足够用了

网友D:
大家各自掏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肿么争起来了涅?

说到稳,MK KK XA 玉兔 DJI AQ 还有我的GG,这些我都飞过,除了DJI有明显过人的稳定感觉以外,除了KK没有自稳以外,其他飞控都差不多稳。KK算是“普通稳”,DJI算是“超稳”,其他飞控算是“标准稳”。

FF目前还没尝过,MWC朋友手上有,过两天就可以尝到。。。不过从MWC的代码来看,也就那样了。。。“标准稳”。

以上说的稳是指姿态,不是指产品稳定性。

网友:
顶楼主!顺便顶下GALE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各自掏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肿么争起来了涅?

说到稳,MK KK XA 玉兔 DJI AQ 还有我的GG,这些我都飞过,除了DJI有明显过人的稳定感觉以外,除了KK没有自稳以外,其他飞控都差不多稳。KK算是“普通稳”,DJ ...

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