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无刷驱动能否带动相应功率的三相交流电机

楼主(2012-01-26):
有这方面的说法吗,想用来驱动编码器问题的交流伺服电机,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说说自己的经历吧!

网友:
应该不行吧,直流无刷电机工作电流是脉冲状态,普通三相交流电机工作电流时正弦波。

网友:
直接来用是不能的。因为模型用的无感无刷电机有个给电调的反馈信号用来判断转子的位置。有感电机的话就是用霍尔检测。不过要改的和话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标题

不行的,无刷模型电机是靠定子磁场吸引转子磁场,来拉动转子的。
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是靠三相交流电在定子产生旋转磁场,这个旋转磁场给转子厉磁并且拖动转子旋转。
无刷电调启动无刷电机,电调需要先把无刷电机转子定位、然后加载旋转的磁场,这时电机是被动的被电调拖动,当速度转到一定,电调会转换为识别电机的线圈感应磁场来判断磁场位置,这时电调和电机是配合工作的。
普通三相电机转动,转子都是被动的被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拖动,就是说转子即使卡死不转,定子的磁场依旧是旋转的,这是异步交流电动机。
但是模型电机如果定子卡死,电调会识别不到感应信号而并且会判断堵转电流让电调停止工作。
仅供参考

网友:
交流电机就用变频器了。
无刷驱动带三相电机应该可以转的。

网友:
应该可以,电调加载旋转磁场给转子厉磁并且拖动转子旋转,只是不知道效率如何。实际现在所谓变频空调等等就是交流变直流再通过电子调速器驱动电机运行以达到交流供电调速目的。:loveliness:

网友:
变频器不等于无刷电调,变频器是将工频电变直流然后逆变为交流,但是输出波形是正弦波且电压和频率成正比,电调是将直流电变为开关类的交流,类似方波,且需要转子有一定的磁极,在定子内感应出电动势让电调判断转子位置来给某相供电。

网友:
什么都不用想三相交流电机的工作电压跟这个相差太大了

网友:
伺服电机的结构跟模型动力电机也不同.伺服电机一般四级以上的比较多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应该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