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H控碰到奇怪的问题 请高手解惑~~!

楼主(2012-01-26):
我用FRSKY的2.4G高频头 接收机 能进摇杆校准 用FUTABA的72M就进不去 见鬼了。。控是10CHP 飞控恢复默认
遥控器
恢复默认都设过 能进设置模式 就是进不了摇杆校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摇杆校准进不去,问过商家说:先给接收机上电,后给H飞控上电即可。

楼主:
嗯 我OK了 要先给接收上电 才行 谢谢大家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