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14通用法。

楼主(2012-01-26):
是不是买2个FRSKY就能实现T8FG的14通功能了?就这么就行了吗,不需要啥SBUS的吗?

网友A:
新手不明白 先坐会

网友B:
是买2个FRSKY(一黑一白的)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两个TFR8-SUPER 串联
用两个TFR8-SUPER 串联 配S.BUS的专用舵机 就可以用了

网友D(2012-04-26):
郁闷了很久的问题
还要配专用舵机,700多一个呢?
到底是不是用6208s串联一个,再用普通舵机接上呀,还有14通道支持混控吗?(能不能上直升飞机)

网友E:
14通只有12通能混控 2个开关通道不行

网友F:
其实用 8 做 14 的事是很辛苦的 要不还出12FG 12Z 14MZ
见过瑞士军X吧 多功能的 谁能就一把瑞士军X来制作航模 再多功能都是鸡肋
在我看来8FG 就干好8 的事就行了 不要去捅 14 的活 那样好累

网友G:
那12x、14x比8fg老嘛~

网友H:
用R6014接收机就可以用14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