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电池真的怕怕

楼主(2012-01-26):
正在桌子捣鼓飞机呢,插上
电池
想试下
舵机
。 悲剧来了瞬间呲呲~~2下电池突然冒烟,吓我的我。立马拔下电池丢在后阳台,拿了个脸盆罩在上面。老手看下这是什么情况。此电池用了不久,450C套机里的 入魔3个月电池还不满30起落吧。之前用的好好的,上次出去飞也没炸鸡。

网友A:
。。。LZ反应很快

网友B:
上图先,如果没图,依照你的发帖形式,算入灌水。

网友C:
内部短路了吧

网友D:
估计楼主不小心接反了吧。?:loveliness:

网友E:
貌似接反或短路了

楼主:
香蕉头怎么会错呢

网友F:
 看来 玩模型要备一个灭火器

网友G:
同时用2个电,突然冒烟只有一种情是串或者并联的时候接反了!
不可能2个电正常使用同时冒烟的

网友H:
正常的时候,应该没问题的呀?

网友I:
应该是反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只有香蕉头才会接反,其他插头压根就接反不了,lz好好学习安全操作,电池不会无缘无故短路的

网友K:
对,应当是反接。

网友L:
估计楼主不小心接反了吧

网友M:
 还好我没买KDS电池

网友N:
我这垃圾的电焊水平焊不上t插头,害怕不结实,我用的香蕉头,平时很小心,也没出过事

网友O:
为什么不用T头呢?

网友P:
以前用橡胶头的时候短路过
还是用T头把LZ

网友Q:
KDS电池不错的说,暂时我手上10个电就KDS这个比较好。